工件注塑后对不锈钢钝化效果的影响与解决方案

楼主(2019-05-13):
一:什么是不锈钢钝化;

1)不锈钢钝化就是利用化学的方法,通过金属表层与不锈钢钝化液的化学反应,将化学性质原本活泼的金属表面转变为惰性(钝态)的金属表面,转变后的金属表层不易与外界物质产生生锈反应,从而达到防锈的目的。不锈钢钝化定义为在氧化条件下通过强阳极极化使得金属材料表面形成一层非常薄的保护层达到了阻碍腐蚀的一种状态,这就是不锈钢钝化。金属表面的薄膜就是钝化膜。一些金属或合金在活化电位处或者在弱阳极极化情况下出现一层简单阻碍层从而降低了腐蚀速率,钝化膜结构非常薄,厚度测量在1~10 nm之间。通过钝化液与零件金属表层金属元素发生反应,生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此膜有一定的防锈抗腐蚀的能力,从而达到防锈的目的。

二:注塑前后对钝化效果的影响:

1)什么是注塑;

注塑是一种工业产品生产造型的方法,产品通常使用橡胶注塑和塑料注塑。注塑还可分注塑成型模压法和压铸法。注射成型机(简称注射机或注射机)是将热塑性塑料或热固性料利用塑料成型模具制成各种形状的塑料制品的主要成型设备注射成型是通过注塑机和模具来实现的。

2)什么是钝化膜;

不锈钢钝化膜简单的来说就是不锈钢表面形成的一层富铬氧化膜,其钝化膜厚度很小,仅1~10nm,不锈钢生不生锈主要是依靠这层氧化膜,就像我们常说的铬含量高且稳定时不锈钢就越不易生锈,但是当不锈钢表面被划伤后便破坏了这层氧化膜,被划伤处开始生锈,钝化处理过的不锈钢在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特别是后续的加工过程中很容易因某些原因而使其表面钝化膜污损,从而影响其耐腐蚀性,故金属不锈钢钝化处理工序一般都是放于金属加工处理和前处理后。

3)影响;

综上所述;注塑是通过高温溶解塑胶冷却成型来达到所需要的模型。钝化是利用化学的方法,使表面的活泼金属转变成惰性金属,生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从而达到防锈抗腐蚀能力。钝化膜结构非常薄,厚度测量在1~10 nm之间。钝化后注塑的高温及注塑加工时的处理会使钝化时生成的保护膜蜕化及污损从而影响产品盐雾的时长效果,故由此可知,钝化后进行注塑加工处理会对钝化膜有一定的损坏影响,从而以至于影响最终的盐雾钝化效果,使得产品不锈钢钝化后注塑与钝化前注塑两者抗腐蚀抗锈的盐雾能力时长不一。

三:解决方案、总结;

1)解决方案;

注塑——前处理——钝化处理

2)总结;

综合以上几点得出,产品不锈钢钝化后注塑会污损钝化膜从而影响产品的抗锈抗腐蚀能力,以至于会使得钝化后注塑和钝化前注塑的盐雾时长差异不同,(钝化后注塑,盐雾时间短。注塑后钝化处理,盐雾时间长)故若产品需要注塑或者需要还未加工处理完成时,需等产品先加工完成后再可进行钝化处理,钝化处理放在产品加工完全和前处理后进行,至此才不会对钝化膜产生影响从而使得盐雾时间缩短。注;不锈钢钝化时使用的不锈钢钝化液在处理注塑等成品时不会与成品的塑胶塑料发生反应,故不会改变产品形状大小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