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打印机走纸不准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13):
  标签打印机走纸不准的三个主要原因为打印机参数设置错误设置;初始化设置错误;打印机感光头老化。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解决办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请先确定纸张和碳带是否装好。

  2、检查纸张感应器是否调在纸的宽度范围内(吊牌纸请调在洞上纸边)。如果没有请旋转感应器旋钮。(顺时钟方向旋转,感应器往外移动,反之则往内)。

  3、检查感应器是否被纸粘到或有脏东西。如果有请将纸张清掉或拿小毛刷刷感应器。

  4、查看软件设定的标签长度是否与实际纸张相同。

  5.调整底纸电压值。

  除了以上问题之外,小编还特地搜集了网上用户提出的常见标签打印机故障,以下是对应问题的解决方法:

  1、打印时经常出现跳纸现象

  原因:打印设置错误。

  解决方法:在纸张大小及间距设置都正确的情况下,把BMP打印格式改为PCX格式进行打印。

  2、打印机在打印时所有指示灯闪烁并不能测纸

  原因:传感器故障。

  解决方法:清洗传感器表面灰尘或是更换传感器。

  3、标签修改后总是保存不了,按保存就出现一个警告对话框,按确定后软件关闭。

  原因:用户修改时直接在标签上修改的错误操作而引起的。

  解决方法:修改时按正确的修改方式进行修改即双击你要修改的内容,在原来排版时写入的对话框上修改,不允许直接在标签上面修改。这样修改后就恢复正常。

  4、打印机在打印小标签时定不到位,打印内容总往上偏或往下偏

  原因:标签太小,传感器很难感测到纸。

  解决方法:一般标签的高最少要大于10以上才好定位,否则就要对标签进行偏移设置。在进行标签设置时,把标签的高设置为比实际标签高大个5mm左右,然后在根据具体偏移情况对标签进行偏移量的设置。

  5、打印时字体清晰,条码不清晰

  原因:条码内容太多,密度太小。

  解决方法:缩短条码内容或增大条码密度。对于200dpi和300dpi的机器来说,条码密度一般要在7mils以上即比例因子要在2或2以上,打印出的条码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