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方案求助

楼主(2019-05-13):
工艺原理图如下:

打标轮采用伺服控制,轮径已知,线材运行速度可变,最高速度60米/分钟,两个红色打标点的间距为298+-2mm。需要控制 打标轮每次的 打标点在红色点的位置,偏差小于2mm,不知哪位做过类似的控制方案!!

网友A:
直线往返运动,一台PLC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往返运动,一台PLC就搞定

你好,能说的具体点吗?

楼主:
这是我用台达A2 伺服内部凸轮功能 用飞剪 的接线图 利用伺服软件建立 飞剪表格  可以实现定长打标(如果是定长裁切是可以的,裁切精度可做到298mm + -2mm),但是现在的问题 是我们不裁切,这样就会有累积误差(打的次数越多),开始1 2 个标是看不出来,十几 次后误差就大了(一次0.5mm,20次就10mm了)。

楼主:
我认为累积误差 应该是,原材料长度有变化和打标轮每次打的误差他们互相抵消后产生的新误差的累积 。

有点绕口,这样说 :

比如原材料 第一段 298mm 第二段 299 第三段:297 ,第四段:298mm ; 第五段: 300mm.  打标轮打出的间隔是:第一段:299mm,第二段:298mm 第三段:300mm 第四段:2979mm 第五段:298mm ,  这样就会产生套不上, 次数越多,偏差就会越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累积误差 应该是,原材料长度有变化和打标轮每次打...

不会出现累计误差,每次干完,都会原点,

运动控制,建议使用绝对定位。

另外楼主选好PLC吗

网友A:
不要用凸轮,楼主PLC什么型号

楼主:
没用PLC  用A2伺服内部的 凸轮功能 飞剪建表

楼主:
通过装在变频电机后的编码器 能知道 整机的线速度,用A2伺服内部的 凸轮功能 飞剪建表  ,根据打标起始点做凸轮啮合, 走一段距离后 在脱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PLC  用A2伺服内部的 凸轮功能 飞剪建表

没有用PLC,台达伺服驱动器,可以用内部位置实现的,

具体的楼主参考一下这个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4/789478_1.shtml

伺服内部控制器

网友B:
很简单没什么难度,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