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大功率UPS电源输入端零线和输出端零线可以接一起吗?

楼主(2019-05-13):
如题,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请教了很多人,但都说法不一,有人说可以,内部已经连通了,有人说绝对不行,会形成环路,烧毁UPS。大家能讨论下吗,讲点有说服力的。

网友A:
为了防止电源倒送,UPS输入、输出之间是隔离的。既市电消失同时UPS供电,UPS不允许送到市电端。所以,UPS输入、输出端不能有连接。

网友B(2019-07-01):
引用 网友A:
为了防止电源倒送,UPS输入、输出之间是隔离的。既市电...

   求UPS电源的接线图

网友C(2019-12-19):
引用 网友A:
为了防止电源倒送,UPS输入、输出之间是隔离的。既市电...

网友D:
肯定是不行的,输入在逆变器前端,输出在逆变后端,输入和输出之间是有隔离(隔离变压器)直联的话会出大事

网友E:
不能的呀  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