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控制SEW伺服

楼主(2019-05-13):
各位师傅,小弟有个西门子1200PLC要和SEW伺服PROFINET总线控制,需要怎么编程,求大神指教,最好有例程分享一下。

网友A(2019-12-16):
大神一般不逛这里,这里一般都是来寻求解决方案的

网友B:
首先拿到GSD文件包,还有对应说明

接下来就是博途软件上的操作了

  1. 打开博途安装GSD文件包

  2. 安装成功后,就可以在PROFINET IO下面找到对应模板,进行网络组态

  3. 接下来就是软件方面网络地址匹配,IO参数调用问题了

网友C:
这里一般都是来寻求解决方案厉害

网友C:
看看这里一般都是来寻求解决方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