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FX3U走RS485读取一个仪表的数值

楼主(2019-05-13):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用FX3U走RS485读取一个仪表的数值,但是反鐀回来的是16进制的数值,应该怎么才能转成10进制的,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触摸屏上就可以设置啊,你在数值元件上就可以选择16进制的,默认的可能不是,你改下试试。

网友B:
我建议不要采用三菱PLC做通讯,因为他做通讯东西这个是弱项,我建议你用三菱的变频器和三菱专用的协议,非常方便,用其他的品牌比如西门子以及其他人,他们都有一条指令就可以代替了,相邻需要复杂的校验及其他的东西非常繁琐,也不方便你使用,在这个方面是比较弱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