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求助ab1756plc如何与mcgs通讯

楼主(2019-05-13):
求助!毕业设计题目为 基于ab plc的液位控制系统设计 必须要用ab1756plc 实验室有plc实验台,暂定使用mcgs作为仿真实验。想求助,我应该如何上手,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首先了解MCGS触摸屏

网友B:
那你看有没有这个驱动安装,你看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这个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内容:驱动叫什么 a-吧virtual backplane?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有没有这个驱动安装,你看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这个驱...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MODBUS通讯,基本上都支持

网友D:
你先把MCGS的型号、系统设计的技术要求,贴上来!应该有人帮你分析的!

楼主:
回复内容:MCGS6.2 要求就是:双容水箱串级控制系统,PID调节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MCGS的型号、系统设计的技术要求,贴上来!应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MCGS6.2 要求就是:双容水箱串级控制系...

你是哪个学校的?

网友F(2019-06-25):
学校这么有钱用1756做毕设。。。。。。

网友G:
mcgs别用了,屏的驱动做的很烂。与compact/CONTROLlogix通讯只能连到控制器标签。程序标签连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