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部分型号电梯维修调试资料

楼主(2019-05-14):
以下是锋镝电梯助手收集的部分三菱电梯的维修调试资料,大家自行查阅哦!

三菱电梯 NEXWAY--S

学习;慢速

1, 手动运行轿厢至底层区,设定P1板上的旋转开关SET1=0,SET0=7,按下SW1至少0.25秒放开,轿厢内显示器重复显示 、--A--7。

2, 从底层开始慢速连续向上运行轿厢,直到UL动作,电梯停止,在电梯停止在顶层后,

由重复显示 、--A –7转到显示楼层。

如果电梯运行顶层之前停止,重复步骤1,2。

学习;运行进行磁极学习 NLU。

1, 使电梯空载NL,并停在低层,将自动/手动设到‘自动’位置。

2, 设置控制拒内的P1板上的旋转开关SET1=0,SETO=7,按下SW1-- 、--A—D在轿厢和层站显示器上重复显示。

3, 高速运行轿厢至顶层,可以进行磁力学习,当显示楼层时学习结素

故障壮态确认

把MON0开关设置0位置,显示故障。

0,无故障 没有下述代码1—F的相关错误。

1, 异常低速检测。

2, 超高速检测。

3, 反方向检测。

4, 电动机失速检测。

5, 过电流检测。

6, 过电压检测。

7, 底电压检测。

8, 井L8 OFF故障。

9, 井5 OFF故障。

A,制动器触点的ON故障或OFF故障。

B,向轿厢的串行通讯出错。

C,向层站的串行通讯出错。

D,系统出错。

E,不能在启动。 驱动原因。

F,不能在启动。 控制原因。

添-加-Fengdihuj4,可以询问锋镝电梯助手更多三菱电梯的调试资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