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setup运行不了

楼主(2019-05-14):
eplan运行setup时,没有继续按钮,给了提示百度不到,有没有计算机大神指导一下,以前可以安装,换了电脑就不行了。

网友A:
提示不是让你安装Net framework4.5.2么,而且EPLAN安装盘上就有。

HAVE FUN!

网友B:
需要先安装 framework4.5.2 然后就可以继续安装了。

网友C:
一个插件,百度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