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音乐喷泉

楼主(2019-05-14):
我在做一个PLC音乐喷泉的毕业设计,其中音乐转换这一块不太明白,想问下怎么把音频转换成高中低三个频率,然后plc怎么判断输出那个频率?

网友A:
我觉得学校的毕业设计一点都不实用。

网友B:
淘宝买一个音响,能输出高中低的频率,然后PLC控制音响的输出

网友C:
应该有专门转换的模块,上网找找吧!

网友D:
感觉现在毕业设计还是很多年前的,大学老师都不找点新创意。

音频转换模块就可以搞定,把音频模拟信号转换

网友E:
应该有专门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现在毕业设计还是很多年前的,大学老师都不找点新创意...

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一个音响,能输出高中低的频率,然后PLC控制音响的输出

那水泵怎么控制

网友F:
水泵控制直接用音量(模拟量模块即可采集)控制水泵驱动频率或者比例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泵控制直接用音量(模拟量模块即可采集)控制水泵驱动频...

那PLC程序怎么辨别输出哪个频率呐,程序用200的要怎么写

网友G:
不知你的PLC能否有高速脉冲输入功能。能不能把音乐的信号转换成脉冲,反转音乐最高也就20K吧。在PLC中自行设置高中低的标准值,与采集脉冲频率比较。。。。。。是不是就行了?

没做过,提供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