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与变频器ModbusRTU通讯,03命令读出来的数据不一致

楼主(2019-05-14):
用CP1E N40与国产的一个变频器Modbus通讯。

用06命令可以正常启停变频器。

但是用03命令读取变频器的参数却和实际参数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测试程序如图:

变频器数据存储地址:

CP1E资料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这是因为你用的是欧姆龙的简易modbus功能。这个通讯跟实际modbus稍微有点差别。你需要把读取到的连续数据重新组合一下。前一个数据的低8位和后一个数据的高八位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效数据。比如前一个数据是1234,后一个数据是5678。你真正需要的数据是应该是3456一组。78XX一组。依次往下排。

网友B: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高低位的问题,你可以分位来取数,然后自己手动拼一下试试看!

网友C:
高低位应该是相反了,交换一下,至于读取上来的数据交换之后08与88有所区别,看看是不是因为读到小数部分,小数部分可以运行有少量误差

网友C:
这种通过MODBUS读取上来的数据都需要经过计算或转换,才能是你想要的实际工程值

网友D:
挣积分,挣积分,挣积分,挣积分,感谢分享

楼主:
果然是这样,需要连续两组数据低8位和高8位重新组合,感谢感谢!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这是因为你用的是欧姆龙的简易modb...

楼主:
感谢解答,问题已经解决,需要连续的两组数据低8位和高8位重新组合。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高低位的问题,你可以分位来取数...

楼主:
感谢解答,问题已经解决,需要连续的两组数据低8位和高8位重新组合。

引用 网友C:
高低位应该是相反了,交换一下,至于读取上来的数据交换之...

网友E(2020-03-06):
楼主你好,你改变变频器的频率有没有问题,我是同样的通讯,连发送频率都没反应

网友F:
谢谢大佬分享,努力学习

楼主(2020-04-17):
我改频率没问题。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你改变变频器的频率有没有问题,我是同样的通讯...

网友G(2022-12-25):
终于知道原因了。

网友H(2023-11-01):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这是因为你用的是欧姆龙的简易modbus功能。这个通讯跟实际modbus稍微有点差别。你需要把读取到的连续数据重新组合一下。前一个数据的低8位和后一个数据的高八位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



可以加个Vx吗,有问题请教。

网友(2024-01-26):
感谢楼主分享。在工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