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编写运行时间停止程序问题

楼主(2019-05-14):
现需编写运行时间达到后停止运行的程序:如设定240小时候电机停止运行,现情况为运行60S发送一次脉冲并对脉冲数量计数存储,计数存储除以60与240比较,当大于等于240时停止电机运行

现在有疑问如此长时间的设定是否最终停止运行时间与实际240小时误差会比较大,还有没有其它方法编写运行240小时即停止电机的方法,该运行时间一定是很长时间的运行

网友A:
1、要精确定时,可以使用OB35定时中断对脉冲进行技术。

2、能接受少许误差的可以使用IEC定时器,最大定时时间为49天。

例如:

你可以将定时时间设置为10D,即10天。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精确定时,可以使用OB35定时中断对脉冲进行技术...

感谢您的回复,使用IEC定时器  您举例的PT接口为自己设定的以天为单位的数据   但是我需要设置的时间是触摸屏上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数据类型为实数  而PT接口处数据类型为time  如果实数转换为TIME数据类型     面对240小时如果全换算成毫秒显然超出双字存储范围,这里该如何解决 需要把240小时或者100小时这种长时间设定的屏幕数据放入IEC的PT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