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电机错位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9-05-14):
        减速机电机如今被应用得十分广泛,有一个问题还是比较困扰着用户,就是减速电机的轴错位问题,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处理。

  减速机电机错位被广泛认为是大多数变速箱维修和故障的根本原因。 它可降低机器性能,缩短维修间的平均时间(MTBR),并减少减速机电机和从动设备的使用寿命。

  减速机电机的轴或从动件(如传送带或执行器)与齿轮箱的轴之间的正确对齐意味着轴是同心的 - 即它们位于一条直线上。 轴错位的类型可以分为平行不对齐(也称为“偏移”未对准)或角度偏差平行不对齐是指在动力传输平面(通常是联轴器中心)测量的轴的旋转轴之间的距离,用密耳(1密耳= 0.001英寸)或毫米表示。角度偏差是一根轴的斜率相对于另一根轴的斜率的差值,用毫米/英寸或毫米/ 100毫米表示。

  减速机错位通常是安装和设置造成的。 但是,即使在安装期间产生的偏移是在可接受的公差内,操作和环境条件最终也可能导致轴的偏离。 例如,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载和通过变速箱传递动力可能导致轴或其他齿轮箱部件偏斜。 热效应也会导致轴或减速机电机(特别是减速机壳体)的膨胀或收缩,从而导致轴错位。 在极端情况下,轴错位可能会非常严重,以致在轴上施加弯曲应力会导致其断裂和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