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S显示无法连接

楼主(2019-05-14):
请问ABB 的AC800F OPC-S显示无法连接,不能下载是怎么回事。网关都能显示运行

网友A:
检查下OPC配置,和链接状态。

网友B:
主要看看参数配置——

网友C:
如果你的IP地址设置与端口 是正确的话,对应的控制器应该没有运行。这个“没有连接”指的是与控制没有连接,不是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