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无刷电机力矩计算公式

楼主(2019-05-14):
        许多用户在对永磁无刷电机选型时会有点迷茫,对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无刷电机还不是很了解,或者是用户对电机应该用多大的功率和力矩不太清楚,不懂得合理计算参数,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永磁无刷电机的力矩原理,再给大家推荐计算方法。

        永磁无刷电机的力矩产生原理:以一相绕组正相导通的范围内产生的力矩为例子。当电机恒速运转,电流指令为一恒值的稳态情况下,控制电路强迫该相电流为某一恒值。电机设计时使每一相绕组的反电势波形为平坦顶部的梯形波,器平顶宽度也尽可能接近120°,根据转子位置传感器的信号,可以使该相电流导通部分和梯形波反电势的平顶部分在相位上完全重合。这样,在120°范围内,该相电流产生的电磁功率和电磁力矩均为恒值,由于每相绕组正向导通和反向导通的对称性,以及三相绕组的对称性,因此总的电磁力矩为恒值,与转角位置无关。单实际上由于每相得反电势梯形平顶部分的宽度很难达到120°平顶部分也可能做到平坦无波纹,加上齿槽效应存在等原因,力矩波动不可能为零。

 如何永磁无刷电机的动态方程式为:

U-△U=Ea+IR

Ta=Kt I

Ta-Tl=GD²/375*dn/dt

Ea=Ke*n

  永磁无刷电机调速方法有三种其中调节电枢电压U的方法最为好,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方法的原理:调节电枢电压U。改变电枢供电电压主要是从额定电压往下降低电枢电压,从电动机额定转速向下调速,属恒转速调速方法。对于要求一定范围内无极平滑调速系统来讲,这种发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