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F趋势

楼主(2019-05-14):
AC 800F 趋势只显示当前值,不显示光标值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没有图片看一下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做趋势。在800xa中叫log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做啊 ????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程序肯定没问题,用了好多年了,停电后重新下装就这样了

网友D:
微信图片_20190517165630.jpg就是这样的,哪位大神遇到过,该怎么解决

网友E(2019-09-27):
趋势服务没运行 时间不同步

网友F(2019-11-07):
引用 网友E:
趋势服务没运行 时间不同步

------------------

您好,这个趋势服务怎么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样的,哪位大神遇到过,该怎么解决

您好,这个问题解决里吗,谢谢

过来,小子

网友(2020-01-29):
也可能是趋势刚运行起来,光标位置还没有数值~

网友G(2020-10-07):
增加趋势线后,数据只从当前开始,之间的数据没有了;部分趋势数据丢失,有些数据可以看到数月前,有些数据只有几天的。

网友H(2021-01-12):
应该是电脑时间与现场控制器不一致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