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和GXworks3有什么异同?

楼主(2019-05-14):
刚刚使用三菱PLC,发现有2版软件,这2版软件有什么区别,还请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楼上正解   有些PLC 2不支持

网友B:
1、GX Works3只支持IQ-R,IQ-FX系列,FX5U是IQ-FX系列而不是FX系列。

2、GX Works2只支持Q,L,FX系列。

3、要支持三菱的全系列,不要忘记安装GX Developer,这才能对A系列编程的。

HAVE FUN!

楼主(2019-06-21):
引用 网友C:
GX Works2GX Works3举个例子,如果单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