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M340走modbustcp从站如何编程求案例

楼主(2019-05-14):
施耐德PLC新手,手里有一套M340PLC,需要走modbus tcp通讯,由于对施耐德不熟悉,求各位大神帮忙从站如何编程。。

网友A:
那个好像施耐德产品论坛应该有你看一下,我记得好像论坛发过一次关于这方面的TCP通讯这个内容,一看一下

网友B:
找一下这个PLC的软件手册和硬件手册。根据这2本手册查看怎么设置相关的通讯,用什么语句来做。一般情况下手册都会给出一个参考案例。

网友C:
像这种modbus通信,PLC里面都会有对应指令,只需要外部硬件接线正确,双方参数设置正确,基本上通信不会有问题,可以采用modbus调试助手与PLC通信进行测试

网友D:
我有   vb 变的  要嘛?952867072

网友E(2019-06-24):
引用 网友A:
那个好像施耐德产品论坛应该有你看一下,我记得好像论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