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电梯故障说明

楼主(2019-05-15):
以下是锋镝电梯助手搜索到的东芝电梯的部分故障说明,大家可以自行查阅!

3X:主回路保护。

 4X:输出入信号异常。

 5X:脉冲关联异常。

 6X:串行传送异常。

 7X:速度异常。

 8X:重新启动异常。

 9X:其他。

 30:变频器风扇发热异常。

 31:Q7回路异常。

 32:IPM模块异常。

 33:BCU基板接触不良。

 34:MC不能投入。

 35:充电电压不足。水泥电阻,基板不通用,高速保险烧坏。

 36:撞门球。

 37:电动机失控。

 38:马达过电流。主接触器坏,IO基板坏。

 39:过电压异常。BCU板上插件差错。

 3A:运行中方向变化。主接触器坏,PU基板坏。

 3B:主回路电流信号不关闭。

 3C:LZN继电器线异常。

 3D:同上。

 3E:SC触点熔着检出。

 3F:DCR异常。XDCDCRA

 40:感应器,限位异常。

 41:马达热保护异常。

 42:厅门异常。

 43:限位开关异常。

 44:抱闸接触器异常。

 45:抱闸回路异常。BKCNC上的电阻坏。

 46:DT-DC匹配异常。

 47:XDC-DCR匹配异常。

 48:18DS坏。

 49:着床开关信号,上下限位信号同时关闭。

 4A:门机信号返回异常。

 4B:无

 4C:RLR触点熔着。

 4D:RLR断线。

 4E:安全回路断电器触点熔着。

 4F:无

 50:感应器异常。

 51:脉冲补偿异常。

 52:减速

 53:减速开关异常。

 54:55,56,57,58,59无。

 60:61,62,63,64,65外呼和COP异常。

 70:钢丝打滑。

 71:启动异常。IO基板坏。

 72:着床异常。IO基板坏。

 73:减速异常。

 74:速度异常。

 75:曳引机失速。抱闸开关异常.

 76:减速(调试)

 77:直流大电流检出。

 78:

 79:PG断线。

 7A:钢丝绳伸长。

 7B:Z脉冲位置矫正。

 7C:测压元件信号异常。

 80:SM跳闸后,尽管经过了一定时间(NFLTDAT)不能达到平层位置。

     根据SMSI,作为故障。

 81:SM跳闸后,3次重启动后无法达到平层位置。

 82:一小时内发生了俩次SM跳闸。

 83:SCC断开,CC断开或XNVT断开的状态继续了25秒。

 84:WDT抚慰处理中断,CPU停止。

 90:CHECKSUM数据异常。芯片。

 91:楼层数据不对。

 92:上限位尺寸不对。

 93:门断开。

 94:写保护没打开。

 95:18DS看门道为异常。

 96:较门触点。

 97:远程监控异常。

添-加-Fengdihuj4,可以询问锋镝电梯助手更多东芝电梯的故障资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