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梯形图编写

楼主(2019-05-15):
在编写梯形图的时候遇到了点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神。

现在我的输出信号Y1失电了,我该怎么让它在失电的情况下这个信号还能保持3秒?

想请教一下具体的梯形图编写程序。

网友A:
楼主上图说明吧

网友B:
采用断开延时去处理,或者采用Y1下降沿去做一个起保停输出延时去保持

网友C:
没听懂意思

网友D:
 如只需三秒,直接把5V电源的电解电容加大就行了。

网友E:
这个没看懂啊 只能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