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nc伺服送料机偏料原因找到了

楼主(2019-05-15):
NC伺服送料机我们都知道是通过进口三菱伺服电机,马达驱动系统带动滚筒实现精准传送,所以相比其它送料机来说,有着更加精准稳定优势,这也正是很跟多客户选择冲床送料机作为传送设备的重要原因。

NC送料机的调机测试与使用相比其 它款型送料设备而言更简单易用,但是我们在安装使用过程中仍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是设备本身问题。送料过程不准确送不到位也是我们常见,出现这样问题时我们该如何找到原因作出调整呢?

1、传送材料自身质量有问题 容易出现滑料,偏料情况。NC送料机出现滑料,偏斜情况后,需需检查材料本身的质量,检查是否有弯曲、不平、料厚不均、料旁毛边太重的情况,如有这样的情况需要更换合格材料。

2NC送料机机台正面压料弹簧的压紧力度不均导致打滑偏料现象,NC送料机压料弹簧使用时,左右压紧力度应保持一致,同时也要确保压料弹簧真正有压紧材料,以无法用手拉动材料为准

3.冲压模具是否有问题。可以尝试手动试机确认,模具是否有问题。材料是否有油打滑,也容易造成送料侧滑情况,伺服加减数时间太短。

4、查看模具安装位置是否与nc送料机在一条直线上。若不在一条直线上,则送料机会出现送料不足,而出现固定方向的送料误差。

5、查看所适配的冲床冲压速度是否过快。正常情况下气动nc送料机最大送料速度在每分钟60-120次左右,机械式NC最大送料速度在每分钟150-200次左右,这是由伺服控制系统响应时间和放松所需时间所决定的,若冲压实际速度过快,那么送料机送料会跟不上,引起送料误差。

6NC伺服送料机送料时材料后面的抖动幅度太大,也会导致送料不准。

7、气压是否有不稳定情况,可以好好检查一下。查看NC送料机是否有漏气现象(视气动放松还是机械放松而定)

8、检查送料机送料时间设定是否过晚。当送料机送料步距长,送料时间设定晚时,则会出现送料时间内未完成全部的送料,出现定向误差。

按以上步骤检查完,基本上我们可以确认NC伺服送料机为什么会送料不准,希望本文帮到您解决问题。另一定按说明书安装使用,正确安装送料机才能发挥机器设备最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