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求解救

楼主(2019-05-15):
1557903483(1).png这个怎么实现大佬们,求助啊,这一下午弄的。网上也找不到。

网友A:
楼主是要在触摸屏上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在触摸屏上实现吗

是需要在信捷PLC上实现的。

网友B:
用计数器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计数器能解决吗

按钮的自锁是用计数器完成的,我现在求指点的是HOLD键的这个功能,有点不理解,应该怎么写进程序来完成这个作用

网友C:
这个其实就是抢答器功能。按下K1后,其他按键就不能再响应了。K1获得抢答权。再次按下,相当于复位抢答器。大家又可以开始新一轮的抢答了。同样的道理,K2或K3等等按下也是一样的效果。你现在就可以用PLC来实现了。

网友D:
你这个在触摸屏上用脚本写可以实现

HOLD按下时 set_tagbit(“hold”==1-get_tagbit(“hold”))

K2~K10每个按钮按下时if(get_tagbit(hlod==1))

{set_tagbit(K2~K10)==get_tagbit(“K2~K10”)};

else {set_tagbit(K2~K10==1-get_tagbit(“K2~K10”)}

这个能看懂你就搞吧 这看不懂也搞不定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就是抢答器功能。按下K1后,其他按键就不能再响...

谢谢大佬,我这就去编写

网友E:
回复内容:成功了回来给我瞅瞅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其实就是抢答器...

网友F:
这个好像是单键启停意思,信捷那个型号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就是抢答器功能。按下K1后,其他按键就不能再响...

大佬,抢答器是K1按下了,其他的所以K都断开了。怎么实现不了保持原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像是单键启停意思,信捷那个型号PLC

XC3的信捷。让状态保持,试了几次保持住了以后解锁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在触摸屏上用脚本写可以实现 HOLD按下时 se...

大佬,这个可以在PLC上实现吗?我们作业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这个好像是单键启停意思,信捷...

可以延时解锁,或者加一个确认复位按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奋斗中的年轻人  你这个在触摸屏上用脚...

楼主你的怎么解锁不了,方便上传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这段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

一次只能有一个导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计数器能解决吗...

锁定状态可以用置位指令,这里用的三菱软件,指令差不多,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否满足你的要求,或许有更好的方式,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锁定是需要锁定K2到K10涉及到的程序,如果有多个导通也需要锁定且锁定后按钮开关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好的,谢谢您,我研究研究看一下能不能实现。

网友:
楼主的意思我不是很理解,是否是抢答开始后,K2-K10只要有一个按键亮,其它都不能抢答了;抢答结束后继续下一轮

网友G:
1:hold键=1的上升沿时,将K2-K10的状态保存到M2-M10(中间状态)

1.1:k2-K10的实际应用点,用hold键的常闭切断。

1.2:k2-K10的实际应用点,用m2-m10代替。

2:hold键=1的下降沿是,将M2-M10全部复位。

所有键须为能保持状态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