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220V电源不用隔离变压器好吗?

楼主(2019-05-15):
我设计了几个PLC系统,PLC电源都是220v,一直都用的隔离变压器
但是有的年长同事类似项目中并没用隔离变压器,直接走现场的220v电源,说没必要浪费,大家给评断评断。

网友A:
加上肯定还是好的,再说一个系统加一个隔离变压器也不会增加很多费用,现场环境干扰较大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其真正意义。相信一句话,有总比没有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肯定还是好的,再说一个系统加一个隔离变压器也不会增加很多费用,现场环境干扰较大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其真正意义。相信一句话,有总比没有好

这种电源还是采用低电压比较好一点安全,如果是220伏的话,如现场需求,那肯定要加一个隔离电源

楼主:
有一次让主任审核图纸,看到这个变压器就说不用加,在现场走220V就行,没问题,感觉这种真的挺模棱两可的

网友C:
还是加上比较好,如果现场电源不稳定就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D:
PLC抗干扰性能很好,PLC工作时产生的干扰也不会给周围电环境造成污染,既EMC(EMS、EMI)没有问题,隔离变压器有何用?

网友D:
220VAC供电的PLC内部有开关电源,宽电压范围(85-265vac),电源稳定与否不影响PLC正常工作。

24VDC供电的PLC,开关电源配在电器柜里,有不同吗?

网友E:
加隔离变压器比较安全,说不加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没有碰到过以下情况

情况1,220v的电错接成380V.

情况2,当地电压不是常规50HZ

情况3,野外发电,220V  能达到315V

具体加不加看情况,如果现场提供电源没有零线,那就必须加。如果有为了节约成本,那就不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加隔离变压器比较安全,说不加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没有碰到...

楼主:
回复内容:电源的不稳定真的不会影响PLC吗?我的理解是应该在电压允许波动范围内,超过了肯定不行

引用 网友D:
220VAC供电的PLC内部有开关电源,宽电压范围(8...

网友G:
如果现场电压不稳定不加的话容易烧坏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电源的不稳定真的不会影响PLC吗?我的理解是...

隔离变压器不能解决电压波动对PLC的影响。

隔离变压器是为了达到电磁兼容性(EMC)要求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