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smart双线圈

楼主(2019-05-15):
200smart中编程,主程序和子程序中都出现Q2.0的线圈,请问这属于双线圈吗?

网友A:
是的,属于双线圈输出。

网友B:
不管是在子程序和主程序中,Q2.0始终是从一个物理点输出,所以属于双线圈输出,想这种需要子程序和主程序都需要输出Q2.0时,可以采用辅助触点转换一下,比如主程序输出Q2.0用M2.0代替,子程序输出Q2.0用V2.0代替,最终在主程序中将M2.0与V2.0并联,再输出Q2.0

网友C:
毫无疑问,属于双线圈。可以用中间继电器去转,也可以用 S R 去置位复位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