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ABB550变频器得电启动风机

楼主(2019-05-15):
各位大神,大家好!小弟才接触变频器,公司原配套的抽湿风机功率太小,原来采用西门子变频器+s7-200进行控制,现换成了abb 550  5kw,我现在想设置成变频器得电后,风机自动按我设置的频率运行,已按说明书进行短接10-13端子短接及工控段。

出现问题

1、变频器得电后,显示loc,但频率始终是0,风机要手动进行启动,不能实现得电启动。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进行设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那就是你那个频率设定,没有设置参数,你手动调整变频器面板上的旋钮,一般来说,出厂设置的都是面板,需要旋钮作为电源器频率给定,除非你设的参数是外部电位器,其他的的作为设定来源

网友B:
L=LOC=LOCAL-----就地,你现在是面板(本地启动模式),你先需要在变频器上设置成外部端子启停模式,启动最大频率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更改(但是普通电机最好不要长时间高频或者低频运行,电机寿命会受到影响)

网友C:
image.pngimage.pngimage.png你看一下这几个地方

网友D(2019-09-10):
第一个查下你的接线部分怎么样,有没有接对,第二个你的参数是不是设置对了,因为没有实际看到过现场所以没办法判断是不是正确,如果有需求可以讨论我的13588284471

网友D:
第一个查下你的接线部分怎么样,有没有接对,第二个你的参数是不是设置对了,因为没有实际看到过现场所以没办法判断是不是正确,如果有需求可以我的13588284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