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的斯电梯故障代码及故障实例分析

楼主(2019-05-15):
故障代码    服务器显示         说 明
    2000 STM software reset 电子板软件运行错误,引起 CPU 复位。
    2001 STM power on reset 上电复位,或者按了复位按钮。
    2002 STM power fail 5V 电源的电压低于 2.5V 。在系统失电期间,体系停机。
    2005 STM not available 某些非正常状态被 MCSS 检测到 , 这时应查其余故障记录 .
    另外 , 在紧急或检修状态下也有此记载故障来源:
    位置参考故障代码 服务器显示 说 明
    2100 PSR Big pos slip 与电梯运行方向一致的钢丝绳滑移太大。
    2101 PSR Big neg slip 与电梯运行方向相反的钢丝绳滑移太大。
    2102 PSR Pos mes flt PVT 读取的位置已位于平层区 , 但 DZ 未有输入 , 应检查光电 .
    2103 PSR Inv FLOOR COUNT 无效的楼层计数,楼层计数与实际井道楼层数不一致,或者超出最高或最低楼层的制约。个别发生于断电后轿厢位置被挪动 , 再次送电后即有此故障 .
    2104 PSR Inv raw pos PVT 脉冲数发生异常转变 , 检查 PVT 及 MCSS 与 DBSS 连线 .
    2105 PSR DZ error DZ 输入信号错误
    2106 PSR DZ1 error DZ1 输入顺序错误
    2107 PSR DZ2 error DZ2 输入顺序错误
    2108 PSR 1LS error 1LS 输入顺序毛病,
电梯停在底层, DZ 动作而不 1LS 信号,或者 1LS 信号在 1LS 开关之前动作。也有可能 1LS 跟 2LS 同时动作。2109 PSR 2LS error 1,2 2LS 输入次序错误。电梯停在底层, DZ 动作而没有 2LS 信号,或者 2LS 信号在 2LS 开关之前动作。也有可能 1LS 和 2LS 同时动作。
    注 1 :电梯履行了紧迫结束。
    注 2 :假如故障次数超过容许再试的设定次数(装置参数设定),系统运即将会终止。
    故障来源: OCSS 通讯故障代码 服务器显示 说 明
    2304 OCSS comm. error OCSS 通信过错。
    信息来源:电气自动化技术网-电梯频道
    故障来源: DISS/ADISS 通讯故障代码 服务器显示 说 明2404 DCSS comm. error DCSS 通讯错误。
    故障代码 服务器显示 说 明
    2505 DBSS comm. error MCSS 和 DBSS 的通讯超时,或者输出缓冲器溢出。
    故障起源:曲线产生器故障代码
    服务器显示 说 明
    2600 PGE overshoot 电梯冲过停层位置 , 与加速度 , 加加速渡过高有关 .
    2601 PGE synchron err 曲线同步错误 . 一旦有此故障发生 , 应调换 MCSS 板 .
    2602 PGE FXG timeout 在 4 秒内未实现平层动作 , 可能是参数 GAIN FIXED POSCT 过小 .
    故障来源:运行逻辑状态故障代码 服务器显示 说 明
    2700 DBSS rdy/brk DBSS 状态不正常 , 应检查 DBSS 记载 .
    2701 DBSS ready timeout 在运行驱动状态“ PREPARE TO RUN ”或复位后 5 秒钟,驱动器未筹备运行,超时故障。
    2702 DBSS brake timeout DBSS 吸合抱闸或释放抱闸超时。
    2703 DBSS drive fault 从 DBSS 接受到 DBSS 驱动器故障。应检查 DBSS 记录。
    2704 DBSS stop/shut dn 吸收到 DBSS 泊车或停机的信息。
    2705 DBSS toque limit DBSS 超越转矩限度值。
    2706 NUMBER RELEVE runs 再平层运行。过多的次数解释不能正常进行平层, 1 。应检查参数 GAIN FIXED POSCT , DELTA TC , DESTINATION LEAD ; 2 。应检查光电,插板及随行电缆。
    2707 NUMBER RECOVER runs 恢复运行
    2708 NUMBER REINIT runs 初始化运行
    2709 RELEVEL err 再平层运行时发生停滞,可能是抱闸开释较慢或称重开关未调剂好。
    注 1 :电梯执行了紧急停止。注 2 :如果故障次数超过答应再试的设定次数(安装参数设定),系统运行将会终止。
    故障来源:安全故障代码 服务器显示 说 明
    2800 SAF abs overspd 正常、检修、恢复、重新初始化、学习或再平层运行的相应超速值超出相对超速百分比。
    2801 SAF tracking err 正常、检修和低速运行速度超出实际速度和指令速度的跟踪允许误差,引起跟踪错误。检查相干参数,检查 PVT 线。
    2802 SAF PVT dir err 从 PVT 反馈回来的运行方向和指令运行方向相反。只有速度超过 0.2 米 / 秒时才做检测。检查 PVT 线。
    2803 SAF NTSD overspd 正常运行期间,电梯在 1LS/2LS 的实际速度超过相应的 NTSD 设定值。 SHUTDOWN 将在电梯以预定减速度减速停止后复位。
    2804 SAF CAR_NON_STRT 电梯在预定时间内( DDP 时间)没有启动引起超时错误。在正常运行或重新初始化运行期间,在预约时间内没有井道信号输入。有可能是钢丝绳的打滑失去曳引力。
    2805 SAF U/D inp err U/D 继电器输入错误。 U/D 继电器的反馈触点的动作和指令运行方向不一致。只有速度在 0.05m/s 以上时才做检测。
    2806 SAF DBP inp err DBP 继电器输入错误。 DBP 继电器的反馈触点和所请求的动作不一致,或者 LVC 输入和门锁旁路的冀望状态不一致。
    2807SAF ETSC inp err ETSC 继电器输入错误。
    2808 SAF SC inp err SC 继电器输入错误。
    2809 SAF DFC inp err DFC 继电器输入错误。
    2810 SAF DBD inp err DBD 信号输入错误。
    2811 SAF ESS operated 急停开关动作。
    2812 SAF SAF operated 安全回路断开。或 INS 继电器在快车运行时忽然释放。
    2813 SAF DFC EmergStp 电梯的安全回路在 DFC 输入点断开引起紧急停止。2814 SAF FSO/ASO err FSO/ASO 继电器输入错误。
    故障来源:故障代码 服务器显示 说 明
    2901 SAF illegal move 开门时没有 DZ 信号输入。检查 DZ ,插板及随行电缆。
    2903 PSR low inv spd 速度发生 -100MM/S 以上的扰动,可能与电磁噪音有关,请检查地线及屏蔽线。
    2904 PSR high inv spd 速度发生 +100MM/S 以上的扰动,可能与电磁噪音有关,请检查地线及屏蔽线。
    2905 NUMBER OF INSPECTION STOP 正常运行中检验开关动作造成急停。
2906 UNSAFE TO START 外部线路均正常,但 MCSS 不能确认安全信号。
添-加-Fengdihuj4,可以询问锋镝电梯助手更多奥的斯电梯的故障资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