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库

楼主(2019-05-16):
部件库土壤有大量部件显示不出来。用一个部件重新导入测试,提示已经存在。部件存在部件库里,但是找不到。

1)换了备用的部件库还在存在同样的问题。
2)部件库筛选功能已经取消掉。

3) 部件也更新过。

搞了半天没有解决掉。急啊!

网友A:
这可能你安装软件的时候导致数据库存在不同问题,建议重新安装软件试试。或者导出之前的MDB数据库格式,本论坛有自带的MDB数据库格式,可以下载下来进导入s试试看,记得路径用一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