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断点关联显示问题

楼主(2019-05-16):
请问各位大神,eplan中断点怎样同时显示关联的源地址与目标地址?我目前试验的中断点只能一端显示源/目标地址,另一段重复显示关联目标名。弄了好长时间都弄不好,烦躁。

网友A:
中断点应该是成对存在,一个显示目标地址,一个显示源地址吧。

楼主:
一头是这样的,另一头不是,我想变成两头都一样

引用 网友A:
中断点应该是成对存在,一个显示目标地址,一个显示源地址吧。

网友B:
可以自己定义的,双击进行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