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与电脑的漏电问题

楼主(2019-05-16):
我的MCGS触摸屏  通过USB转RS232或者直接RS232连上电脑   触摸屏直接黑屏,然后我的转接线好像也被烧坏了,问了下别人,说是可能电脑主机漏电,用万用表测了一下(黑接地、红接机箱),没有电。。。。

这东西该怎么弄?是不是我万用表没测对啊,是不是应该测串口那一块的?

网友A:
接线问题,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再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问题,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再连接。

额,连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没问题,连那台台式机就不行了,估计就是台式机的主机漏电,我准备去测测。但是之前让人帮测过,没测出来漏电

网友B(2019-09-12):
不一定你台式机漏电,说不定台式机串口短路了

网友(2020-04-07):
学习了,估计是电脑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