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用IEEE标准怎么转化为机器识别二进制

楼主(2019-05-16):
被系统判定灌水,只能上图了

网友A:
用计算器转换一下看出来是负值

还可以转换为2进制,如果首位是1,表示负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计算器转换一下看出来是负值还可以转换为2进制,如果首...

我说的8个E是代指指数8位,并不是具体哪一个数.....我没表述清楚,正确应该是32位

第一位代表符号,接下来8位代表指数,剩下23位代表数据,但是这样不能表述指数为负数的数啊,所以我才说0.05,指数为负。指数为正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计算器转换一下看出...

楼主什么PLC,可以用PLC的内部指令浮点数转换一下二进制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内容...

我想知道方法

结果是用三菱模拟得到的0.05浮点数据

0.05=0.0000 1100 1100 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