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这个界面

楼主(2019-05-16):
一直这个界面,安装完了显示重启,重启完了还是这个界面,一直循环。

网友A:
有多种情况,你电脑跟不上,第一次启动比较慢。还有就是安装出问题,多等一下看看后面提示什么信息

网友B:
建议你关注一下注册表。可能问题在这里。

网友C:
直接咨询一下西门子。因为西门子安装不成功的原因太多了。有可能是你的系统就不支持这个版本,也可能是安装包不完整,路径不对,之前安装的没有卸载干净,其他软件的影响等很多因素。

网友D:
前面安装的注册表没删,百度查一下,删了从新安装

网友E:
楼主你的系统是正版吗,如果不是正版,怕是不行,可能缺少某个软件。

网友F:
安装一直重启,注册表要删除个什么。

网友G:
网上百度一下,注册表删个文件就好了。安装西门子的软件经常这样。

网友H:
缺少什么插件吧,安装完重启的过程多进行几次试试,我的估计有四次

网友I:
建议做一个干净的系统或者虚拟机,安装的是时候管理员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