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怎么使用

楼主(2019-05-16):
三菱PLCFX3U-48MR,FX2N1PGE, 台达ASDA-B2放大器400W,这三个怎么匹配实现plc控制台达电机正反转,FX2N1PE怎么接线,放大器怎么接线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201902/96663.html

网友B:
伺服接线及参数设置可以参考下面

网友C:
首先找到二者使用手册,多看看,如果看不懂的再问问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4/789478_1.shtml

楼主参考一下这个案例,有什么不明白,我们在聊天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学习一下,楼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