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伺服行星减速机添加齿轮油,你需要注意这些事项

楼主(2019-05-16):
在伺服行星减速机运行的状态下来判断油量的话就与实际油量的差距比较大,建议在减速机停止运行的状态来衡量油量并添加适量的蜗轮减速机润滑油。减速机生产厂家一般有说明书来规格蜗轮减速机油量,油量添加至油窗的2/3位置。

而这个数据是在停机状态下的,注意:不要在蜗轮减速机运行的状态下添加润滑油。因为在蜗轮减速机运行的过程中,其内部部件齿轮或者是蜗轮转动时带动内部的润滑油一起运转,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判断蜗轮减速机油量的话,可能是满的,也有可能是低于油窗的2/3,甚至有可能没有什么润滑油了。

新伺服行星减速机使用时,于连转300小时后,需更换新油,其后每使用2500小时需换油,但在使用过程中仍应定期检查油的质量,若油
有杂质,老化,变质情况,必须随时更换。减速机应使用固定品牌、号码之齿轮油,不应将不同品牌、号码或不同类型的油相
混合使用。在换油过程中,应先将伺服行星减速机内部清除干净,再注入新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