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发送的数据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16):
上一月的帖子,研究了个把星期,总算把RS指令发送出数据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4/790051_1.shtml

照着它的模块专用软件发送的, 01 03 00 20  00 18 44 0A

通过PLC收到数据 01 00 30 40 40 27 71 可以对比它的专用软件接收的数据,基本一致,至此RS通讯已经通讯上了

01 03 是读取站号1的数据,最后位应该是效验。模块的通道1为H20,发送的 01 03 00 20  00 18 44 0A大概是什么意思,接受的数据又是什么意思,是如何转化为我们看到的浮点数的。下图是接收到的数据,在PLC中我该如何才能把这些接收到的数转化为可识别的浮点数

网友A:
通道后面就是读取的内容  ASCI码转换

网友B:
看下modbus的通讯的格式,然后你自己对比一下

 站地址-功能码-通讯地址-通讯长度-校验

01-03-00 20-00 18 - 44 0A

接收数据你要学会浮点表示法,知道符号 阶码 尾数 这样你才能知道你的浮点是怎么转换过来的

比如40 3F D8 8F  转换成浮点是 2.99759268760681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modbus的通讯的格式,然后你自己对比一下 站地...

当D0=D8 8F,D1=40 3F时,D0浮点显示为2.9975927,

转成10进制之后得到数据

一.那排列的顺序应该是1101 1000 1000 1111 0100 0000 0011 1111(首位为正,为负数啊,这PLC取的数据都是相反的吗?)

假使排列的顺序就为40 3F D8 8F,即0100 0000 0011 1111 1101 1000 1000 1111

其中2.9975927=10.1111 1111 0110 001010000000如何表示指数为1的?这个我知道了,1为指数1,1000 0001为指数2,1000 0010 为指数3.....

二.0103 0020 0018 440A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但返回的0103 30 403F D88F中的“30”大概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1.    浮点D0 是个双字(D0 D1),D1 是高位 D0 是低位,PLC一般都是这样分布的。所以肯定是40 3F D8 8F  指数那块可以直接转无符号整型(0-255),然后计算得出数值 128-127=1

  2. 30是接收到的数据长度,转换成十进制就是48, 也就是说你这个应该接收到48个字节

网友:
原来是-127,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