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2系列过载后掉轴如何解决

楼主(2019-05-16):
我现在用台达A2总线型的伺服做垂直上下运动,伺服功率1KW,轴的重量在50KG左右,减速比是1:3,静止时负载率80%,向下负载率一般在50%左右,向上时瞬时负载率最高能达到190%

掉轴发生时的一般在以下三种情况:

1、向上运行,发现负载率过大时立即停止运动,大概过2s整个轴就突然掉下来,最后被硬件限位挡住;

2、快速上下,速度达到1500mm/min时,整个轴突然全部掉落,限位也没有起作用,P4-00报警AL005  P4-01---P4-05报警AL180;

3、紧急停止时,掉轴距离0.02mm;

P1-42=10,P1-43=-20

报警发生之后伺服也抱闸了,但是感觉伺服使能信号消失是发生在刹车抱闸之前,抱闸还没来得及反应,轴已经掉下去了,所以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1、伺服报警时,是不是先释放的使能再报的闸;

2、如果不是,应该设置哪些参数;

3、请大家提点有建设性的意见,要通俗易懂,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最好了;

网友A:
首先感觉减速电机减速比有点小,其次就是电机刹车问题,可以直接检测伺服故障状态去控制刹车,检测到伺服故障,马上断电刹车。

网友B:
一有报警输出伺服立马抱闸

网友C:
感觉你负载太大了,而且速度还要求那么快,建议换减速机

网友D:
你让机械加个配重比较好,抱闸释放信号你可以用伺服自动控制,有参数可调节释放时间

网友E:
楼主的伺服电机,是自带刹车吗?另外楼主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控制伺服的刹车得的。

我这里我直接报警,自动刹车,

P1-42伺服驱动器刹车延时

另外建议楼主伺服电机的刹车系统一定要通个伺服驱动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觉减速电机减速比有点小,其次就是电机刹车问题,可...

故障输出已经串联到刹车上了,但还是刹不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首先感觉减速电机减速比...

怀疑是惯性比较大,更换大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要不就是加机械抱闸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伺服电机,是自带刹车吗?另外楼主分享一下你是如何...

刹车是从DO口设为刹车功能好像是0X08,并输出控制中间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伺服刹车,P1-42也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让机械加个配重比较好,抱闸释放信号你可以用伺服自动控...

配重因为设计的原因已经加不上了,抱闸释放信号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P1-42和 43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的伺服电机,是自带刹车吗...

没错,就是这样的,妥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彩色气球  你让机械加个配重比较好,抱...

是的,检查一下参数,看看有没有延时,修改一下

网友F:
P1-43设负值是可以先抱闸再关闭使能

把值再设大一点试试,例如-1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P1-43设负值是可以先抱闸再关闭使能把值再设大一点试...

我都设到了-500还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如果我外加一个使能,串联刹车信号,意思就是在刹车没动作的时候一直使能,刹车抱住了以后再释放使能,不知道可不可以。我现在用的是通讯使能,不知道两个之间会不会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