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1200TON指令

楼主(2019-05-17):
请问S71200  TON指令中ET端(定时器当前值)端不指定地址,那系统会如何处理这个指令呢?谢谢。

网友A:
ET端只是已经走完的定时,如果你不需要知道当前已经过去的定时时间,可以不连接变量,不影响TON的执行。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端只是已经走完的定时,如果你不需要知道当前已经过去的定时时间,可以不连接变量,不影响TON的执行。HAVE FUN!

问题是我想知道在不连接变量的情况下,系统把ET的值存在哪里的?是放在局部变量中的吗?怕编程时引起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