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电容器五个注意点

楼主(2019-05-17):
电容器容易出现的故障现象是漏电、短路、断路、电容器内部引线接触不(极片与引线连接处)等。电容器损坏后应配用原型号的但电容器的种类繁多,如无同型号进行代用提醒你代换注意事项如下:
 1、代用的电容器标称值可在原电容器的标称值的基础上有±百分之十的浮动,对电源滤波电容、旁路电容等,浮动的范围还可大些,但对某些电路的电容器在代换时须按原标称值,否则将造成电路的工作失常。如谐振电路、时间常数电路的电容器就须按原标称值代换。再如电视机的视放与显像管阴极的耦合电容,该电容器损坏后也须按原标称值代换,否则将影响图像质量。
 2、代用的电容器的额定电压须大于或等于原电容器的额定电压,或大于实际电路的工作电压。
 3、代用电容器的频率特性须满足实际电路的频率要求,或用高频率特性的电容器代换低频特性的电容器。
4、瓷介电容器可代换云母电容器和玻璃釉电容器。

5没有合适的电容器代换时,可采用电容器的串、并联获得合适的电容量。如果电容器的耐压值不够,也可以采用串联的方法提高耐压值。

关键词:JEC电容厂家

摘要:电容器容易出现的故障现象是漏电、短路、断路、电容器内部引线接触不(极片与引线连接处)等。电容器损坏后应配用原型号的但电容器的种类繁多,如无同型号进行代用可查看代替注意事项进行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