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库部件不显示

楼主(2019-05-17):
打开EPLAN部件,发现有很多部件显示不出来,例如导入的西门子PLC 宏显示不出来,我重新导入但是提示已经存在部件库里。原来电气工程子文件夹有功能组,零部件组。现在只有零部件组一个文件夹。

我把部件库换成了备分数据库,还是同样的问题,我又用另外的电脑重新装EPLAN,用同样的部件库,可以显示出来,证明不是部件库的问题。

我关掉了部件库所有筛选功能,部件更新,解决不了。

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的兄弟。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既然你排除不是部件库的问题,可以重新导入最新部件试试看,是不是同样的事情,如果是,可能那个选项或者设置有问题,如果不行,请查看本论坛的EPLAN的板块有没有跟你出现的问题,我只能帮到这。不好意思,兄弟

网友B:
工具-部件-同步当前项目,更新一下就好了,我遇到过

网友(2022-01-21):
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