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全自动冲网机的应用

楼主(2019-05-17):
一、简介

全自动冲网机,利用先进的PLC可编程控制器和灵活的HMI人机界面控制,以及精确的伺服电机驱动组成,构成连续自动的送料冲孔、裁切控制系统。有效率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通过人机界面的调整可以方便的加工各种尺寸的产品。

二、工艺要求

1.产品规格设定简便、灵活,可在一个产品上设定五种网格尺寸。

2.送料和横移可联动或者单动,冲孔功能可关闭。

3.动作要求:送料--冲孔--送料--冲孔--送料--冲孔--冲孔个数到达--送料--横移--切断--横移--送料--冲孔--送料......

三、方案

该控制系统采用维控人机界面LEVI 700LK单串口触摸屏,PLC主机采用LX3V-1208MT构成。

1.利用维控plc的变址寄存器,将产品参数配方做在plc内,网格尺寸设定灵活、简便。

2.将伺服电机和机械的减速比简化,做成系数测定,通过测定计算得到脉冲当量。

3.使用plc的DECO指令做逻辑控制,逻辑简单明了、控制思路清晰。

四、程序简要介绍

HMI程序

主画面

可显示、设定设备的多个当前信息

产品规格、功能设定

比例系数测定

PLC部分程序

逻辑控制

横移动作

五、工程总结

1、设备由两个伺服电机进行传动,精度高、速度快,速度限制取决于冲床的转速。

2、功能齐全。产品尺寸设定灵活,送料和横移的动作可选择单动或者联动,送料信号可选择冲床反馈信号或者间隔时间输出。

六、机器图片

网友A(2019-07-21):
楼主最好有触摸屏的视频,总是看图片,我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