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一秒内能实现正反转200°多少次?

楼主(2019-05-17):
  本人采用的是松下A6电机+SF全功能驱动器,电机外接行星齿轮减速机,减速比100,减速机连接一个重量7kg左右,旋转半径10cm的机构,想让电机反复正反转200度,带动减速机以及构件做往复旋转运动,目标是1秒10个来回(0~+100~-100~0算一个来回),求有经验的业界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速度调最快测试的吗

网友B:
1秒10个来回(0~+100~-100~0)算一个来回。这种速度靠电机正反转实现不了,应该采用机械动作方式去实现,电机只做一个方向运转,调节电机速度就可以调节机械的动作次数。

网友C:
赞成2楼说法。应该是机械部分考虑实现。电机只做一个方向的运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秒10个来回(0~+100~-100~0)算一个来回...

这种频率会快很多 角度控制如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秒10个来回(0~+10...

优秀的自动化专业人士能解决一切控制问题,关键是要愿意花钱。前提是采用自动装置后,安全系数和生产效率是人工的N倍,才有意义去构思和设计。

网友D:
楼主可以用绝对定位,0-200,之间徘徊

网友E:
你要实现折合成电机速度相当于1S电机20次减速到0,这样加减速时间只有50ms,实现距离200度,最高速度8000度/S,22R/S,1333R/Min,加速度445R/S2,自己算下负载的惯量看看系统能不能承受,控制上上没毛病的

网友F:
兄弟按照你这个减速比,电机转速是无力回天了 还是好好考虑机械配合做做修改,不然弄个高速电机可以试试。

网友G:
这已经不是个旋转运动了,应该是10Hz振动。这个频率机械振动用电磁铁还行,试试吧!

网友H(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