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上料的元件有现成的吗?

楼主(2019-05-17):
最近接触的一个刹车片压机上下料的项目,以前是人工把粉末称重后放在模具型腔里,一个刹车片的重量不超过5斤,客户想改成一个机械手一端有四个小料斗,类似于下图的,为了减小灰尘,上下都有盖板,可以由气缸或者其他驱动打开和关闭的,因为不同的刹车片模具型腔位置不一样,做成料斗挂在架子下面,架子上有小孔,可以通过螺丝调节前后左右位置

想问一下:1.这种料斗或者其他的类似功能的装料盒子有现成的吗?

2.在机械手上怎么设计配重使得末端工具平衡

网友A:
1.这种料斗或者其他的类似功能的装料盒子有现成的吗?  这个好找,就是自己做也不贵。

2.在机械手上怎么设计配重使得末端工具平衡   方法很多,这个就要看你要求的速度和配料的精确度了。

网友B:
这种有专门的厂家做的,我们之前买过

网友C:
一样的估计很难

网友D:
如果你对这块感兴趣,你可以尝试用CAD自己画,可以增加的CAD水平

网友E:
去淘宝看看,然后定制一个,比自己做的还好,因为人家更专业

网友F:
你说的是自动上下料,你目前这种只是考虑上料的问题。

问题1,这种漏斗没有现成的,钣金件没有标准件,如果想要现成的你可以考虑下二手市场。

问题2,你可以考虑弹簧平衡器,40KG一下随意调节,成本低,空间占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