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停按钮输出继电器触点,24VDC,5A

楼主(2019-05-17):
各位大神

我们有一个投标的项目,需要防爆的急停按钮 SPDT, 电源电压24v,

有一项是 输出  继电器触点 ,24VDC,5A,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是急停按钮需要带继电器么, 还是说急停按钮与这样一个继电器相连接。

咨询过好多急停按钮 都没有带继电器的

现在业主需要提供继电器技术澄清,

· SD Switch

For ESD switch, vendor has to provide output relay of contact rating: 24VDC, 5A

求指点

网友A:
它这个意思应该是按钮需要和继电器配合使用吧,继电器规格  24V  5A,不是按钮带继电器,按钮不直接接入信号而是通过继电器中转

网友B:
我的理解意思是它要求急停按钮需要应用于DC24v的回路中,防爆场合比较特殊,对电压有要求,然后是输出触点接继电器,不直接接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意思是它要求急停按钮需要应用于DC24v的回路...

网友D:
这种应该属于技术澄清吧,避免到时候废标

网友E:
其实就是外行瞎写的。很多这些东西都是照抄而已。有些情况下自相矛盾的地方都有。不过大体意思应该是这个急停是用于DC24V,耐电流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