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问题描述

楼主(2019-05-17):
电磁流量计在污水排放治理行业现在被采用的非常频繁,污水治理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任务。电磁流量计因为可以导电液体,可以含有杂质颗粒等等,而且精度非常的高,用来测量污水排放计量收费是非常可靠的。电磁流量计测量污水废水的体积流量,在进行现场监测显示的同时,可输出标准的电流信号,供记录、调节、控制使用,实现检测自动控制,并可实现信号的远距离传送。
电磁流量计可广泛应用于自来水、化工、煤炭、环保、轻纺、冶金、造纸等行业中的导电液体的流量计量,针对电磁流量计在使用中遇到的常见故障,成丰仪表根据多年经验,给出一些处理办法。
1. 流量指示值与实际值不符。检查传感器中的流体是否充满管,有无气泡,如有气泡可在上游加装消气器;检查各接地情况是否良好;检查流量计上游是否有阀,如有,移至下游或使之全开;检查转换器量程设定是否正确,如不对,重新设定正确量程。
2. 示值在某一区间波动。检查环境条件是否发生变化,如出现新干扰源及其他影响仪表正常工作的磁源或震动等,应及时清除干扰或将流量计移位;检查测试信号电缆,用绝缘胶带进行端部处理,使导线、内屏蔽层、外屏蔽层、壳体之间不相互接触。
3. 信号越来越小或突然下降。测试两电极间绝缘是否破坏或被短路,两电极间电阻值正常在(70~100)Ω之间;测量管内壁可能沉积污垢,应清洗和擦拭电极,切勿划伤内衬。测量管衬里是否破坏,如破坏应予以更换。
4. 无流量输出。检查电源部分是否正常,测试保险丝通断;检查传感器箭头是否与流体流向一致,如不一致调换传感器安装方向;检查传感器是否充满流体,如没有充满流体,更换管道或垂直安装。
5. 零点不稳定,检查介质是否充满测量管及介质中是否存在气泡,如有气泡可在上游加装消气器,如水平安装可改成垂直安装;检查仪表接地是否完好,如不好,应进行三级接地(接地电阻≤100Ω);检查介质电导率应不小于5μs/cm;检查介质是否淤积于测量管中,清除时注意不要划伤内衬。

网友A:
等等,而且精度非常的高,用来测量污水排放计量收费是非常可靠的。电磁流量计测量污水废水的体积流量,在进行现场监测显示的同时,可输出标准的电流信号,供记录、调节、控制使用,实现检测自动控制,并可实现信号的远距离传送。
电磁流量计可广泛应用于自来水、化工、煤炭、环保、轻纺、冶金、造纸等行业中的导电液体的流量计量,针对电磁流量计在使用中遇到的常见故障,成丰仪表根据多年经验,给出一些处理办法。
1. 流量指示值与实际值不符。检查传感器中的流体是否充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