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奥的斯维修调试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5-17):
1.  LCBII控制的电梯失去位置

除非位于端站平层,否则安全开关不通必然导致位置丢失.以下说明其他可能的情形:

 A. 1.0 M/S XO-STAR

1)强迫减速开关误动作;

2) 平层光电没有被插板可靠插入或平层继电器DZ触点未能可靠动作造成停层时失去层楼位置,后者已通过更换DZ继电器型号(用MY4Z代替MY4J),增加DZ触点加以解决;

3) 当电梯失去位置时,LCBII板上的灯会有瞬间闪烁,用服务器看不到故障记录,检查M1-2-2则有一次看门狗复位记 录(WATCH  DOG).这种软件自复位现象可能发生于启动或停车瞬间,有时也发生于运行当中.最初,此故障被归结为芯片质量问题,因为更换芯片后效果很好,但一段时间过后,该故障往往又会出现;同样也基本排除了干扰问题,因为加220VAC滤波器和三相滤波器效果都不甚理想;值得注意的是,XO-STAR 1.75M/S和E型电梯从未发生过这类问题,1M/S的XO-STAR与上述两种电梯的区别之一是继电器震动较大,尤其是起动.事实说明,这种震动经过较长时间后会导致芯片松动,甚至对板子硬件造成不良影响。对于在起动瞬间发生此故障的电梯,将LCBII板悬空后会非常奏效;对于其他情形,可能必须更换LCBII。

4) 变频器故障引起的位置丢失。

B. 1.75M/S  XO-STAR

1) 强迫减速开关误动作;

2) 变频器减速点延迟(S1-15)较小时(<400),会出现平层开门几公分即失去位置的故障;

3) 失去位置时676GL5变频器出现ELE7保护(电梯往往不在端站,但变频器层楼数却已在端站),此故障可能是干扰所致,应加220VAC滤波器和输入三相滤波器避免 ;

4) 其他的变频器故障。

C.  XO-21VFE

1) 强迫减速开关误动作 :

2 ) LV1或LV2由于电压等问题造成误动作以及上述继电器触点不良都会引起位置丢失。

3) 由于变频器故障造成急停引起的位置丢失。

2.   XO-STAR电梯在非检修态下层楼显示——,不能运行,不能开门,LCBII板上INS灯闪烁,需打检修或断电恢复。

发生此故障时用服务器监控有TCI-LOCK指示,按MCS220系统要求,如厅门未开,则轿顶检修转正常会出现TCI-LOCK。所以,一旦在正常状态且门关闭下,TCI的信号受到干扰,产生一个高—低—高的电平 变化,就会形成上述现象。最初的办法采用自控制屏TCIR继电器常闭触点取信号代替TCI,后来也曾将控制柜串行线双绞以抵抗干扰。现在,我们知道,干扰源主要是LCBII380V的相位检测,制动电阻线以及抱闸线,所以控制柜出厂时已将这些线从槽内分出。

3. XO-STAR 1M/S停在门区附近,不开门也不能运行,但有层显,LCBII板NORMAL灯不亮,需断电恢复。

分析XO-STAR1M/S BY线路会发现,一旦电梯在爬行时因某种原因(如门锁断)停车,则电梯将不能继续打开抱闸,即使G,UD都吸合,此时LCBII有BRAKE FAULT错误。如将EN-BCD设为0,则变频器有PG OPEN故障。现在抱闸回路ZSR常闭点两端并G (NO)与DZ (NC)的串联即可(EN-BCD=0)。

4.由于制动电阻短路或绝缘问题造成变频器及制动单元损坏已屡见不鲜,请大家在送电前重点检查相关电路。

5.关于LCBII控制的电梯呼梯消号

1) 24VAC及30VDC电源功率问题;

2) 防捣乱开关误动作,造成内呼消掉;

3) DCP模式下造成外呼消掉;

4) 超载开关误动作造成内外呼都消掉;

5) 发生了SE-FAULT造成内外呼都消掉.这种情形一般发生于XO-21VFE电梯上,处理办法是加装关门限位,短接LVC继电器的43-44触点。

6.XO-21VFE型电梯DBD回路中包含UD,BY,C3,SW1,SW2共5副触点,停梯时,这条回路应该是通的,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例如C3不吸或触点接触不良),电梯就无法运行。

7. 经验说明,有CURRENT  IGBT故障的OVF20,其IGBT 往往没有问题,只需更换驱动板(PDB板)即可。

8.   曾在两个工地发现XO-21VF因PVT有问题(如松动或轻微损坏)而造成电 梯单方向急停,变频器中有过流故障。

9.  当OVF30中的电流感应器(LEM)有问题时, 变频器会有CURRENT MEANS和CURRENT VARIRANCE故障记录,当故障积累到一定次数时,电梯就无法继续起动.LEM损坏的事例已有两次。

10.   XO-21VF控制柜继电器线路问题引起的三个故障事例。

1) 起动时抱闸可以打开,但无法运行,几秒钟后保护,检查变频器有BREAK RELAY等记录。原因在于DBSS驱动抱闸打开后,还需要一个抱闸已打开的反馈信号(通过抱闸继电器或抱闸开关继电器的触点给LVIB的J18-

1)如果这个触点有问题 就会发生上述故障。请注意,从现场反映看,这种问题时有发生。

2) 电梯向下运行有时会急停,检查MCSS有2700-2703故障,DBSS有SFTY

CHAIN  STATE,UDX,BRAKE  DROP等故障,很难分析故障原因。后检查继电器线路,发现D继电器43-44触点接触不良,43-44为给MCSS的反馈信号。

3) 电梯运行有时会急停,DBSS有INV OCT及SFTY CHAIN STATE,MCSS有2700-2703,检查参数,更换PVT都无效,后来观察到在急停前UD继电器有跳动现象,检查线路发现LB与UD线圈A1端之间的连线接触不良。

搜-索Fengdihuj4,可以询问锋镝电梯助手更多西子奥的斯电梯的资料哦。

网友A:
电没有被插板可靠插入或平层继电器DZ触点未能可靠动作造成停层时失去层楼位置,后者已通过更换DZ继电器型号(用MY4Z代替MY4J),增加DZ触点加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