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流的原因和保护措施有哪些呢?

楼主(2019-05-17):
  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过流是变频器使用中一个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变频器过流的原因和保护措施有哪些呢?

  变频器专家讲述变频器过流的主要原因:

  1.非短路性过流,这个主要是因为:

  a.电机严重过载而导致。

  b.电动机加速过快的原因所致。

  c.由于U/f比(转矩补偿)设定太高但是电动机却处于轻载状态。

  2.短路性过流,变频器专家表示,这主要是因为:

  a.负载侧短路而导致的电流过流;

  b.负载侧接地。

  c.直通的形成而导致,变频器逆变桥同一桥臂的上下两晶体管同时导通。由于变频器在工作的时候,同一桥臂的上下两管一直处在交替导通状态。这个过程中,因某种原因(例如环境的温度太高),促使元器件参数发生变化,导致直通发生。

  变频器专家表示针对过流,有以下的保护措施可以采取:

  1.在达到生产设备和制造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力求把加速或减速时间增加,做到避免加速或减速过程中的过电流发生。

  2.检查好变频器、电机、生产设备三者间的匹配够不够良好,传动部分够不够灵活,物料有无卡死的现象等。

  3.变频器专家认为变频器的完好情况也是关键的一环。比如说:三相电压平衡度有没有达到要求,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就要检查变频器的驱动波形是否正常。此外,如果变频器的逆变主回路器件出现故障也会导致过电流现象的发生。

  4.遇到变频器的输出电缆加长,就会增加高频损耗,导致变频器出力不够,所以可以用以下方法去应对:

  a.修改变频器上的一些参数。在条件允许时,可以修改变频器的输出载频,降低输出频率,让高频损耗降低。此外,还以可将输出转矩提高,让高频损耗的影响降到最低。

  b.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装交流电抗器,能够有效防止过电流。关于对电抗器的选择,须根据变频器专家意见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