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平滑度设置到最高圆弧看起来还是不平滑怎么办?

楼主(2019-05-17):
  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在使用浩辰CAD绘图的过程中,为什么我已经将圆弧和圆的平滑度设置到最高了,圆弧看起来还是不平滑呢?而且还附了一张图,如下图所示。

  不少人回答说重生成就好了,其实根本原因不是圆弧平滑度和重生成的问题。从上面图中看圆弧的半径并不是特别大,圆弧平滑度设置成1000,重新生成后也是这个效果。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浩辰CAD中,圆或弧会按平滑度设置以及图中圆弧显示的尺寸计算,用一定边数的正多边来显示圆弧,如下图所示。

  而看最上面的图,我们可以看出圆弧是由一段段直线组成,这些直线并不是等长的,而且不是一个正多边形。这些线都是竖直的,一列紧挨这一列,为什么这样呢?

  大家应该知道屏幕都是由像素点组成的,我们设置的屏幕分辨率就表示屏幕横竖向各有多少个点,例如1024X768,就表示横向有1024个像素,竖向有768像素。每个像素点只能显示一种颜色,不可能一半像素显示白色、一半显示黑色。上图中圆弧的每一条直线就表示一列像素点,正因为如此,圆弧才会显示锯齿。这种锯齿不是圆滑度能改变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种锯齿效果只是显示的效果,那打印的时候会不会也这样呢?打印时是不会的。因为屏幕分辨率比较低,通常分辨率只有72、96或120DPI,而打印分辨率通常是600DPI,像素更小,更密,因此不会出现这样的锯齿。当然,如果你把打印分辨率调小的话,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锯齿。

  其实不仅圆弧显示会出现锯齿,就算是直线也会出现锯齿,只不过大多数人没产生疑问罢了。我们可以画一条横向或竖向倾斜角度不大的直线试试,如下图所示。

  既然直线也可以产生锯齿,更说明锯齿跟圆和弧的平滑度无关了。所以如果没有特殊需要,没有必要将圆弧的平滑度调整得太高。因为设置高以后,CAD要用更多的边数来显示圆和弧,显示数据增加了,但实际的显示和打印的效果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提高。

  如果想进一步印证我的说法,可以将图打印出来看看,如果打印出来确实没有问题,就不用去管显示效果的细节了。

  以上技巧适用于AUTOCAD、浩辰CAD等类似的CAD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