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H怎样实现暂停继续功能

楼主(2019-05-17):
松下PLC 暂停后再启动接着原先的动作继续运行,

这个程序怎么写?

网友A:
是什么执行机构?伺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执行机构?伺服吗?

执行机构是步进电机,我要的效果是触摸屏上有一个暂停按键当按下这个按键后,所有电机执行完当前命令停止,当再执行触摸屏上的继续按键,所有电机继续运行当前没有完成的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什么执行机构?...

执行完做一个常闭的按钮在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

有没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

这个还不简单??

楼主:
我的理解是,我的程序中假如0号电机要实现从一位到二位,在从二位到三位,是不是在这两个程序段中都增加这个常闭按钮,

我是初学者,对PLC了解不多。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我的程序中假如0号电机要实现从一位到二位,...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的理解是,我的程序...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的理解是,我的程序...

我在每段程序开始使用了R9010,触摸屏上对于做了一个开关键,程序在运行时,触摸屏点击R9010按钮,触摸屏显示错误,程序没有停止,还是继续运行。

网友B:
我知道的,需要帮助吗

网友C: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使用中断,按下暂停按钮,一直运行中断里面程序,直到暂停复位,再开始跳出中断,接着去执行主程序

网友D(2021-03-14):
你意思是暂停输出脉冲吧

网友E(2022-03-28):
最近在使用FP-XH系列,位置控制使用“数据表设置模式”时,可以这样停止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