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下载程序报错

楼主(2019-05-18):
最近一个S7-200(224XP CN)的程序涉及到了MODBUS通讯,200PLC做通讯主站。在编程软件( STEP 7 MicroWIN V4.0 SP9版本)上编译没有问题,但下载时却报“程序存在配置信息存在错误”具体记不太清了,没有设置通讯modbus通讯的原程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哪位遇到过这类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将plc拨码开关打到STOP进行下载程序,否则估计连不上ppi下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plc拨码开关打到STOP进行下载程序,否则估计连不...

不是这种情况,已经进行到了第一段,之后报的错,我是从另外一个串口下载的

网友B:
modbus设置错误了吧,检测下设置

网友C:
224XP两个通讯口,做主站的通讯口是哪一个(记得好像还必须是哪个)?设置正确不。

楼主:
     此次遇到问题是编程下载出现故障,昨天已经解决。问题应该出在CPU型号设置切换上,我将原程序所有的有关MODBUS通讯的部分全部删除,切换正确的cpu型号后再将原程序一一补上,就可以正确下载了。

     在电脑上编译通过,下载时出现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应该是调用系统例程或向导生成的程序,如使用MODBUS、PID类的程序,做好后不能再更改CPU型号,我的问题供大家借鉴!

     多谢王老湿、yizetiandi、小小草三位朋友的热心支持,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plc拨码开关打到STOP进行下载程序,否则估计连不...

王老湿 ,如何结贴?老是无法给大家积分?

网友D(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