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干货——27种常用的质量管理手法,请收好!

楼主(2019-05-18):
实用干货——27种常用的质量管理手法,请收好!

工具在手,心里不慌!

直方图

测定值的存在范围分成几个区间,每个区间为底边,然后以这个区间所测定值,出现次数之比例面积排列成长方形图。

又名直方图,这就是所谓在可看见的测定值分布状态以图形表示,容易看得见,分布的情况,也易了解,测定值偏心及瑕疵的程度,此图乃在核对规格值及看制造工程状况时用的。

柏拉图

又名帕累托图,以不良率,不良个数,损失的件数为纵轴,而以原因别、工程别、品种别等的不同层别而以次数多的放在横轴最左边,然后依次排列,以直形图标之。

同时也是累积次数曲线表示图,这种图表对最有问题的不良、工程、成品最具功效。同时如果想要解决的话,也可以预测其所达到的功效如何?以上所谓不良解析的工作就叫柏拉图解析。

检查表

取测定值的方法,是最能够和所欲之目的相吻合,并且为了能让测定值整理起来方便,预先设计一个图表,然后纪录缺点数,不良项目等所发生的原因,当然在改进作业标准的检讨确认(检讨用)时,也可使用到,只要简单地作张图表,就可以得到许多已经整理好的情报。

特性要因图

如果想要了解品质之特性及其所波及之影响整理主要原因及其因果关系,使其一目了然的方法,就是做张鱼骨形的图,石川图表即可全部涵盖了。

散布图

取测定值XY,X做横轴,Y做纵轴,划上刻度,以测定值作定值打点出来,做成图形。将品质特性及其所受到影响的主要原因之间的关系,主因及主因间的关系,或是品质特性及其它品质特性的关系,比如说两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以图表之,这在调整的时候可以用得着。

制程能力图

以测定顺序做横轴,特性值做纵轴定点,然后规定期规格中心及其规格上下限,以制成品的测定值按其测定之顺序,一点一点地按顺序做,只要看一眼就可以了解分布中心的倾向以及瑕疵的程度,同时,有关时间顺序的情报也可掌握住,以上的方法就是在掌握制程能力的现状图的方法。

管制图

为了要了解工程的安定状态如何,就用一种保持工程安定状态的图,用一中心线(CL)和上下管理制界限(UCL、LCL),然后以品质、工程的条件等以点的方式在图上逐步标明之。

层别法

测定值是依据所取得之特征(例如制品种类、机械装置、工具或原料、材料、零件、作业种类等),分成两个以上不同的集团。假如有任何因作业员、机械或原料的不同而影响到成品品质时,我们即可将测定值按其层次之不同分别整理,使其更容易了解,而在获得有益的情报时能够派上用场。

脑力激荡法

提出一个问题,集合大众讨论,然后一边互相刺激,一边互相想点子,将各人所提供的较好方法做一总结做成方案,再另行运用到改善问题上。

问题列举法

集合大众,不管有多好的想法都不要整理,只要将这些想法再黑板上衣一列举,再将稍佳的提案略为整理之。这在改善及提出新产品的构想上有很大的助益,这种将引就出来的特性稍加变化的特性列举法,列举缺点的缺点列举法,由某些问题牵引出所有问题之解决方法。

KJ法

所采纳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情报,一张一张地在卡片上纪录,然后将相似、同属于一个类型的编汇在一起,这种工作反复的操作后,在用印象式的图解或条文式的型态组合起来以表达其想法,各式各样的情报和构想以一种表达想法的方式统合起来,会进一步地得到一些更新的构想,这些构想对解决问题的效果改进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5W1H法

关于作业对象,为何(Why)、用什么方法(What)、在那儿(Where)、何时(When)、谁(Who)怎么做(How)以这种改善的方法去着眼,这种方式不但适用现场作业,更应该适用于全部的管理活动。

4M

这是指原物料(MATERIAL),机械设备(MACHINE),作业方法(METOD),作业员(MAN)的头四个英文字母这四个M用在品质上瑕疵方法谓为四大要素。再追查不良原因品质瑕疵以及工程管理时是最有用的方法,如果以上的四个M再加上计测即变5M,其它夹具(JIG),零件(PARTS)等加入,即成5M1J。

5S分析法

这个用途和4M法相同。罗马字以S开头的整理、整顿、清扫、清洁、教导等事项,都是现场的管理的基本,清洁或教导其中一个去除的话即谓4S|。

QC工程图

每个工程跟随工程图标记号图标之,为明确之图表明各工程师的品质特性及其管理方法,这对为了合理性的改善管理标准而言是有很大的助益。

品质管制组织图

对品质管制,组织规定及组织的基本构造等使其清楚明白,然而划成一活用图,这种图在主管们的指令系统及全体组织的统制范围下使用非常地有效。对品管方面一些必要的任务分担从图表上就可一目了然了。

系统图(体系图)

品质管制的制度以图表的方式,表达是很容易了解的,例如品质保证制度、特任制度或是抱怨案件等的体制,整理后以图表之即会一目了然,易于了解。

矩阵

对于问题,我们应该去寻找其核心要素,然后将核心问题分别放置于行列,从这些问题的交点即可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程度,或者数值的资料表示,以图表之,从那么多元性的思考中就可明了整个问题的关键,而这对有效的解决问题方面有很大的助益。

日程计划图

横方向标明月、周、日期等时间的制度,纵方向标明种类别的工程别以及个数的进度或是个人别、机械别等各个工作以及标准工时,用图表在横线上以直线标明计划及实绩的关系,这对日程计划及其进度有所帮助。

箭形作图

将计划中的个个作业顺序关系以箭形符号画出的网图。也就是各式各样的作业以箭号(->)表示,这箭号的两端标圆圈(○->○),然后以图标明其前行、后绕、并行等的顺序关系,这对日程计划及进度管理上的实行很有效用。

抽样法

构成母群体的单位体或是单位量不管是哪一个要将机率方在样品中去抽样品。尽量以正确的方式去评价,制度母群体去取得资料,凡是在管制图法、抽样检验法、统计等都是在管理技巧上有关资料的取得方法最基本的慨念。

检定、推定

所谓检定是为了达到母群体其所要求的目的,而设定一与其有关的假设,而这的假设是根据测定值决定,推定就是从测定值中推测母数,而这母数是以一个母数存在的范围中去推定其中之一个,这种方式在以测定值为准去理性地了解母群体的性质及工程地解析上可用得着。

抽样检验法

从一批量(Lot)中抽取样品比较,其效果作为这一批量(Lot)的判定基准为标准,然后判定其合不合格,再审核时,此批亮和样品间有很大的关系。从一批量中抽取样品的方法及其判定基准可依以经济性为基准而作的统计方法而订之,以下的方法比全数检查还有用。

(1)破坏性检验(2)连续生产及多用途型(3)在大量物品中容许某些程度性的不良(4)多种的检查项目(5)比较不完全的全数检查可得高度信赖性的结果(6)少许的检查费用(7)给生产者提高品质的刺激。

实验计划法

运用推理统计学的方法,作合理性的实验,以经济的精准度尽可能地用分析的方法去做实验设计。这种实验后的结果再处理有关统计方面时运用,就是F分配分析法,这在作最经济的实验以想得到最精准的情报时用得。

相关回归分析

作一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有关回归线等的检定及推定,这在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回归项间的调合上用得着。

二项机率纸(推计纸)

横轴或纵轴以平方根作定点,做在图解用纸上,这就叫做平方根纸或推计纸,在做检定及推定的简便实验时,用作图的方式,可将不良率等的二项分布变量及两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很清楚地运用,至于其它的用途在有关常态分布的正规慨率纸及广范分布的慨率纸都有。

IE方法

人、材料、设备等综合性的系统被设计改善、设定,为了要消除随便、浪费、易变的态势,而激发其提高生产率的动作,以下的方法可供参考:

1.工程分析

加工品,也就是素材加工使其变成成品的过程以及人事流动以系统性的调配图表均加以整理的方法。

2.动作分析

将样品作记号,分析作业者举手投足的动作,除去不必要的动作,然后将动作有效率地组合。

3.马表测时

用马表测定,纪录作业者的操作时间,以这资料为准,设定一标准时间,以改善作业方法。

4.工作抽查

作业者及机械的运转状态预先随机用样品,在指定时间内,瞬间观测,以推断其方式。

5.P.S.T法

Predetermined Motion Time Standard)

用预先以订好的时间标准,以分析一个作业的形成其动作所花费的时间的方法谓之。

楼主:
工具在手,心里不慌!

直方图

测定值的存在范围分成几个区间,每个区间为底边,然后以这个区间所测定值,出现次数之比例面积排列成长方形图。

又名直方图,这就是所谓在可看见的测定值分布状态以图形表示,容易看得见,分布的情况,也易了解,测定值偏心及瑕疵的程度,此图乃在核对规格值及看制造工程状况时用的。

柏拉图

又名帕累托图,以不良率,不良个数,损失的件数为纵轴,而以原因别、工程别、品种别等的不同层别而以次数多的放在横轴最左边,然后依次排列,以直形图标之。

同时也是累积次数曲线表示图,这种图表对最有问题的不良、工程、成品最具功效。同时如果想要解决的话,也可以预测其所达到的功效如何?以上所谓不良解析的工作就叫柏拉图解析。

检查表

取测定值的方法,是最能够和所欲之目的相吻合,并且为了能让测定值整理起来方便,预先设计一个图表,然后纪录缺点数,不良项目等所发生的原因,当然在改进作业标准的检讨确认(检讨用)时,也可使用到,只要简单地作张图表,就可以得到许多已经整理好的情报。

特性要因图

如果想要了解品质之特性及其所波及之影响整理主要原因及其因果关系,使其一目了然的方法,就是做张鱼骨形的图,石川图表即可全部涵盖了。

散布图

取测定值XY,X做横轴,Y做纵轴,划上刻度,以测定值作定值打点出来,做成图形。将品质特性及其所受到影响的主要原因之间的关系,主因及主因间的关系,或是品质特性及其它品质特性的关系,比如说两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以图表之,这在调整的时候可以用得着。

制程能力图

以测定顺序做横轴,特性值做纵轴定点,然后规定期规格中心及其规格上下限,以制成品的测定值按其测定之顺序,一点一点地按顺序做,只要看一眼就可以了解分布中心的倾向以及瑕疵的程度,同时,有关时间顺序的情报也可掌握住,以上的方法就是在掌握制程能力的现状图的方法。

管制图

为了要了解工程的安定状态如何,就用一种保持工程安定状态的图,用一中心线(CL)和上下管理制界限(UCL、LCL),然后以品质、工程的条件等以点的方式在图上逐步标明之。

层别法

测定值是依据所取得之特征(例如制品种类、机械装置、工具或原料、材料、零件、作业种类等),分成两个以上不同的集团。假如有任何因作业员、机械或原料的不同而影响到成品品质时,我们即可将测定值按其层次之不同分别整理,使其更容易了解,而在获得有益的情报时能够派上用场。

脑力激荡法

提出一个问题,集合大众讨论,然后一边互相刺激,一边互相想点子,将各人所提供的较好方法做一总结做成方案,再另行运用到改善问题上。

问题列举法

集合大众,不管有多好的想法都不要整理,只要将这些想法再黑板上衣一列举,再将稍佳的提案略为整理之。这在改善及提出新产品的构想上有很大的助益,这种将引就出来的特性稍加变化的特性列举法,列举缺点的缺点列举法,由某些问题牵引出所有问题之解决方法。

KJ法

所采纳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情报,一张一张地在卡片上纪录,然后将相似、同属于一个类型的编汇在一起,这种工作反复的操作后,在用印象式的图解或条文式的型态组合起来以表达其想法,各式各样的情报和构想以一种表达想法的方式统合起来,会进一步地得到一些更新的构想,这些构想对解决问题的效果改进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5W1H法

关于作业对象,为何(Why)、用什么方法(What)、在那儿(Where)、何时(When)、谁(Who)怎么做(How)以这种改善的方法去着眼,这种方式不但适用现场作业,更应该适用于全部的管理活动。

4M

这是指原物料(MATERIAL),机械设备(MACHINE),作业方法(METOD),作业员(MAN)的头四个英文字母这四个M用在品质上瑕疵方法谓为四大要素。再追查不良原因品质瑕疵以及工程管理时是最有用的方法,如果以上的四个M再加上计测即变5M,其它夹具(JIG),零件(PARTS)等加入,即成5M1J。

5S分析法

这个用途和4M法相同。罗马字以S开头的整理、整顿、清扫、清洁、教导等事项,都是现场的管理的基本,清洁或教导其中一个去除的话即谓4S|。

QC工程图

每个工程跟随工程图标记号图标之,为明确之图表明各工程师的品质特性及其管理方法,这对为了合理性的改善管理标准而言是有很大的助益。

品质管制组织图

对品质管制,组织规定及组织的基本构造等使其清楚明白,然而划成一活用图,这种图在主管们的指令系统及全体组织的统制范围下使用非常地有效。对品管方面一些必要的任务分担从图表上就可一目了然了。

系统图(体系图)

品质管制的制度以图表的方式,表达是很容易了解的,例如品质保证制度、特任制度或是抱怨案件等的体制,整理后以图表之即会一目了然,易于了解。

矩阵

对于问题,我们应该去寻找其核心要素,然后将核心问题分别放置于行列,从这些问题的交点即可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程度,或者数值的资料表示,以图表之,从那么多元性的思考中就可明了整个问题的关键,而这对有效的解决问题方面有很大的助益。

日程计划图

横方向标明月、周、日期等时间的制度,纵方向标明种类别的工程别以及个数的进度或是个人别、机械别等各个工作以及标准工时,用图表在横线上以直线标明计划及实绩的关系,这对日程计划及其进度有所帮助。

箭形作图

将计划中的个个作业顺序关系以箭形符号画出的网图。也就是各式各样的作业以箭号(->)表示,这箭号的两端标圆圈(○->○),然后以图标明其前行、后绕、并行等的顺序关系,这对日程计划及进度管理上的实行很有效用。

抽样法

构成母群体的单位体或是单位量不管是哪一个要将机率方在样品中去抽样品。尽量以正确的方式去评价,制度母群体去取得资料,凡是在管制图法、抽样检验法、统计等都是在管理技巧上有关资料的取得方法最基本的慨念。

检定、推定

所谓检定是为了达到母群体其所要求的目的,而设定一与其有关的假设,而这的假设是根据测定值决定,推定就是从测定值中推测母数,而这母数是以一个母数存在的范围中去推定其中之一个,这种方式在以测定值为准去理性地了解母群体的性质及工程地解析上可用得着。

抽样检验法

从一批量(Lot)中抽取样品比较,其效果作为这一批量(Lot)的判定基准为标准,然后判定其合不合格,再审核时,此批亮和样品间有很大的关系。从一批量中抽取样品的方法及其判定基准可依以经济性为基准而作的统计方法而订之,以下的方法比全数检查还有用。

(1)破坏性检验(2)连续生产及多用途型(3)在大量物品中容许某些程度性的不良(4)多种的检查项目(5)比较不完全的全数检查可得高度信赖性的结果(6)少许的检查费用(7)给生产者提高品质的刺激。

实验计划法

运用推理统计学的方法,作合理性的实验,以经济的精准度尽可能地用分析的方法去做实验设计。这种实验后的结果再处理有关统计方面时运用,就是F分配分析法,这在作最经济的实验以想得到最精准的情报时用得。

相关回归分析

作一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有关回归线等的检定及推定,这在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回归项间的调合上用得着。

二项机率纸(推计纸)

横轴或纵轴以平方根作定点,做在图解用纸上,这就叫做平方根纸或推计纸,在做检定及推定的简便实验时,用作图的方式,可将不良率等的二项分布变量及两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很清楚地运用,至于其它的用途在有关常态分布的正规慨率纸及广范分布的慨率纸都有。

IE方法

人、材料、设备等综合性的系统被设计改善、设定,为了要消除随便、浪费、易变的态势,而激发其提高生产率的动作,以下的方法可供参考:

1.工程分析

加工品,也就是素材加工使其变成成品的过程以及人事流动以系统性的调配图表均加以整理的方法。

2.动作分析

将样品作记号,分析作业者举手投足的动作,除去不必要的动作,然后将动作有效率地组合。

3.马表测时

用马表测定,纪录作业者的操作时间,以这资料为准,设定一标准时间,以改善作业方法。

4.工作抽查

作业者及机械的运转状态预先随机用样品,在指定时间内,瞬间观测,以推断其方式。

5.P.S.T法

Predetermined Motion Time Standard)

用预先以订好的时间标准,以分析一个作业的形成其动作所花费的时间的方法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