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divr指令应用

楼主(2019-05-18):
不明白d240的值为什么那么大,32位指令 ,而且d239 d241 我都没在其他地方用到。

真的看懵了,,求各位知道一下。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
建议楼主把movp改成mov,怀疑movp每给一个脉冲传送一次

网友B:
你给D240赋值时要用双字 DMOV

另外你做双字除法时结果会占用四个字,

例如双字 D228 / D240 =D230

那么D230 D231 存放的是商     D232 D233 存放的是余数 检查下程序可能有占位的情况

网友C(2019-06-18):
监控一下D241,按照这个数值显示 里面有数值=60